[求助] 关于bandgap reference结构里面opamp的问题。

楼主(2015-12-24):
想请教各位高手,在设计bandgap的时候,对于里面应用的opamp,我们都应该考虑哪些问题呢。我的想法如下
1)这个opamp是用来锁定X和Y的电压值,确保他们相等的,所以,增益越高越好;(怎么确定多大的增益能够满足要求呢?就是给定了bandgap的参数,哪些参数是用来确定这个opamp的参数的)
2)既然bandgap不用于高频电路,也不处理高频数据,那么他的带宽就不是第一要考虑的要素。这个参数和bandgap哪个参数是确定的;
3)相位裕度要足够大,保证它能够稳定。
4)。。。

请各位高手给点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
运放增益要高,但要保证稳定,运放带宽跟PSR相关,因为高频时,运放Av下降,导致PSR降低,特别是在开关电源中,要求带宽大一些,抑制噪声;另外运放的失调要小
因为运放失调在整个基准中占比很大,减小运放失调,增大输入对管gm,减小负载支路电流和调W/L来减小负载管g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增加输入管的面积来减小运放的失调电压。除了这个方法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减小这个Vos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里有写

网友:
一切都要瞄准系统。

网友:
可以通过trimming校正失调

网友:
bandgap主要指标是温漂,PSR,还有控制好失调

网友:
回复 楼主:

dc gain has impact to dc psrr

网友:
1. dc gain
2. psrr
3. offset

网友:
回复 楼主:

    Band-gap其实就是一个小系统,首先你应该明白它的应用环境:
   1. 如果是对输出noise要求比较高的系统,你要首先保证Band-gap的PSRR
   2. 如果对成本要求比较高,那么你要考虑尽量不要用Trim,能够做低Vos最好了,没设么可说的,你的op肯定尺寸得大,输入级的gm也不能太小,这肯定会牺牲一定的面积,这个就是要有取舍了
   3. 许多系统对band-gap的功耗是有要求的,通常低功耗肯定伴随PSRR,还有面积的问题
   4. 最低供电电压,如果这个电压比较低,往往你的op部分要用两级结构,补偿稍微麻烦点,尤其你的band-gap输出直接挂电容的那种。当然,如果对于供电电压要求不高,你可以用折叠共源共栅和source follow的结构来实现,很好做,补偿容易,PSRR也会不错。
   其实这些都确定了之后,后面的补偿什么的都是水到渠成的,教科书上都有了。
   启动电路要小心,许多人都是在这个环节晚节不保。另外你还要考虑band-gap的版图,离芯片的边角和PAD远一些,仿真再好,有了这些因素,也难保会出现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2019-03-14):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2019-04-13):
  一切都要瞄准系统 讲得好 没必要一味的追求某一项指标, 还有一个失调电压若与温度无关则不影响温度系数,但是会影响输出电压的绝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