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RC 宽metal与窄metal最小间距

楼主(2015-12-24):
遇到一个问题,gf110nm工艺的, DRC rule 是这样定义的:a . space 》=0.21, b. wide metal , length and width >10um , space is 0.6um.问题: 一个10um 宽度的metal5,与一个0.2um宽度的metal5,间距0.21um.这样可有风险???
按理说width =10um,没有超出, 间距0.21um 也算满足最小间距了,不知道这样可有风险。
在TOP layout 综合 PR 绕线好多很接近的线.

网友A:
layout中好多问题都不是“是”与“非”的问题。这个情况就很典型,间距略小会影响良率,但是会影响到1%,0.1%还是0.01%,这个跟制程和工作条件都相关,你可以想为什么是>10um间距要拉大,为什么不是10.1或者9.9?
风险永远存在,设计规则只是为了让我们尽量减少风险,在风险、效率和成本等方面取一个平衡。并且一般的设计规则都会有一定的裕量,你这里满足了设计规则,一般情况下可以认为风险小到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很有用。

网友:
2 樓正解

网友(2017-03-29):
谢谢二楼大神,感恩感恩

网友(2024-01-17):
引用 网友A:
layout中好多问题都不是“是”与“非”的问题。这个情况就很典型,间距略小会影响良率,但是会影响到1%,0. ...

NICE ,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