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drive与set_driving_cell的区别

楼主(2015-12-24):
当set_drive和set_driving_cell应用于同一个输入端口,哪个命令起到最终的约束。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两个能覆盖彼此,所以后面设那个生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样才能找到工艺库文件的max_fanout,max_capacitance,max_resistance,网上有说用get_attribute还是不行,也有可能是我用这个命令时出错了。我目前用SMIC130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x_fanout 和 max_cap 都是对 lib_pin 设置的。所以是 get_attribute [get_lib_pins ..] max_..
    max_resist 是闻所未闻,目前还是只有 net 才考虑 resistance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接触DC综合,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谢谢你的回复。我会在试试这个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现这样警告,怎样可以正确找到max_fan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