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calibre DRC报这两个错误,求助

楼主(2015-12-24):
小的第一次跑DRC,,求助各位,上面出现的两个报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电路中有电感)

网友:
密度问题。CTM画的太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CTM是什么啊。还有第一个报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看一下design rule吧,解释的都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