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自偏置共源共栅电路

楼主(2015-12-24):
为什么用三级共源共栅就可以保证最下面两个MOS管的源端相同,原理是什么

网友:
带隙产生基准电压主要思想就是要保证Mn1和Mn2的源级的电压要相同。那么△Vbe就可以加在电阻R1两端了。
保证这两点电压相同一般都是负反馈:无论是加运放还是加电流镜负载。
你要注意,不是因为叠了三个NMOS才是负反馈,上面还要加三个PMOS才行。电流镜负载是PMOS和NMOS成对出现的。你可以简化一下,推导试试。另外叠这么多肯定是增加输出阻抗,改善PSRR。ps:对于你的头像,我只能说三个字——”有品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  PS:头像并非是偶像

网友:
哦楼主,这种bandgap的PSR可以做到多大啊?

网友B:
电流镜尽量让电流相同,则如果N管匹配,那么最下面电压相同 一种高精度自偏置共源共栅的CMOS带隙基准源.pdf (856.99 KB , 下载次数: 411 )

网友C(2022-06-09):
引用 网友B:
电流镜尽量让电流相同,则如果N管匹配,那么最下面电压相同

前辈你好,你这个pdf变成乱码了,请问还有正常的吗

网友(2022-09-13):
引用 网友C:
前辈你好,你这个pdf变成乱码了,请问还有正常的吗

你可以直接百度,那篇文章就出来了

网友(2023-02-01):
两支路电流相同,如果都在饱和区,Vgs相等。自然S端电压也相等

网友(2023-05-06):
楼主请问下这个图的出处,是什么文章吗,能不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