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仿真step过小

楼主(2015-12-24):
tran仿真的时候,仿真到87%的时候,突然step降到了as fs级别,跑不动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收敛问题么?应该怎么解决?
多谢了先~!

楼主:
有人知道什么原因么?自顶一个~~

网友:
存在有高频自激振荡的节点,查一下电路的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

网友:
   同意~ 不过有时候是PDK模型烂,,,,算的不收敛,人为加点料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回复,我放在那儿没管它,继续让他跑着,还是跑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