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文章中芯片的功耗问题

楼主(2015-12-24):
大家好!在有测试结果的文章中,一般都会给出芯片的功耗值。在所看的所有文章中,都没有提到过功耗数据是怎么获得的。
那么那些数据是怎么得到的呢?是仿真得到的?还是真的是由测试得到的?如果是测试得到的,那么小的功耗(几十微安的电流)又是怎么测到的呢?
还请有经验的前辈们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仿真可以得到值,测试也可以,文章如果流片的话,一定是 测试值,功耗有仪器,或者高精度的电流表就能测,非常简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理解的,有流片的一般都是测试结果,测电流的话电流表是可以测微安级别的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