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基頻負頻率

楼主(2015-12-24):
以前學習時,都說負頻率是傅立葉轉換所產生的,沒有物理意義。
然而
最近在讀4G LTE相關書籍,看到頻譜分布

主要以20MHz為例,他所佔據頻寬為100RB。
從圖上可以發現主要是正負各50個RB
如果說這20MHz是給許多UE來使用
那在負頻率的user是代表什麼意思?
依然是沒物理意義嗎??

网友(2016-01-25):
只有是信号的时候频谱上左右对称,负频率才没有物理意义。如果是正交采样,频谱就不存在这样的对称性了。

网友:
个人以为正负频率都是相对的,都具有物理意义,都可以承载信息。

网友:
物理意义也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