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平转换level shifter的实现

楼主(2015-12-24):
如果阈值电压是0.74V,可以实现0.76V到3.7V的电平转换吗?具体怎么实现?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具体一点

网友:
余量只有20mV,太少了。

楼主:
那改成0.78可以实现吗

网友:
你的输入 是什么电平,什么波形 ,什么频率的 ,输出是什么,都没有说清楚~~

楼主(2016-02-16):
标题

回复 网友A:
pulse信号,300MHz,0.76V到3.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