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在result browser和Direct Plot Form里看到的phasemargin不同?

楼主(2015-12-25):
为什么在result browser和Direct Plot Form里看到的phasemargin不同?

网友:
确认一下仿真电路名字有没有修改,仿真的是否是想要的电路,对照一下文件的修改日期等

网友:
result browser选的结果文件不是你从direct form里面看到的那个仿真吧,也许是之前某次仿真的结果

楼主:
好像是的,那怎么刷新到当前的结果啊?

楼主:
确认一下仿真电路名字有没有修改,仿真的是否是想要的电路,对照一下文件的修改日期等
引用 网友A:

嗯 删了重新建了一个~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