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看电路综合出来的最大时钟频率

楼主(2015-12-25):
在看其他人的论文的时候,会看到文章中提到电路能够跑到的最高时钟频率。一般FPGA综合是可以看出综合结果,给出最高时钟频率的。

但是在做DC综合的时候怎么看电路能跑到的最高频率了?DC综合的时候一般会设置时钟约束,设置时钟频率大小。

能不能直接根据关键路径的延迟时间进行一个大概的估算啊,除去slack。

网友A:
DC综合的时候,如果时钟设置的很低,DC优化的就少,所以不能体现代码的最高时钟频率。

可以通过把时钟频率设置大一些,使得最后的setup slack为负,最后时钟周期加上slack就是最小的时钟周期,取反得到最大的时钟频率。

网友:
楼上说的对,DC会根据你时序约束的频率来优化你的设计,甚至包括采用驱动能力强的速度快的cell,所以这个不容易让工具自动评判。

FPGA能自动生成是因为fpga的cell已经确定了,能做大的变动的,只有布局布线了。。而ASIC不一样

网友(2020-12-07):
引用 网友A:
DC综合的时候,如果时钟设置的很低,DC优化的就少,所以不能体现代码的最高时钟频率。

可以通过把时钟频率 ...

是时钟周期加上slack的绝对值吗?我觉得

网友(2021-11-04):
我这边好像发现了一个问题:当系统时钟分别为680M、480M时,slack都是-0.12,required path 都是0.04,actual path delay都是0.16r,那如何得到系统能跑到最高时钟?

网友(2022-03-07):
引用 网友A:
DC综合的时候,如果时钟设置的很低,DC优化的就少,所以不能体现代码的最高时钟频率。

可以通过把时钟频率 ...

你好,请问一下,加上的slack是TNS还是WN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