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采用大电阻做共模反馈会带来什么问题?

楼主(2015-12-25):
最近在做一个全差分电路,其中包含一个全差分放大器,把书里面讲的检测共模信号的方法看了一遍,各有利弊

但是,在做生物信号采集中经常会用mos伪电阻来产生1Hz以下的高通截止频率,等效电阻可达T欧姆以上,因而尝试利用这种伪电阻结构来检测共模信号,仿真并没有发现问题,请问各位认为这种用大电阻检测共模输出的方法直观上有什么问题吗?

另外,我方针过这种电阻的线性度也十分好,主要是因为电阻足够大,输出电压的变化相对来说十分小

楼主:
没人讨论,只好来自己抬一下了

网友:
什么是mos伪电阻。大电阻本身没什么问题,我所知,就是占用版图面试。电阻检测实际上精度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类似这样的电阻,可以用很小的尺寸实现很大的阻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衬底noise会耦合过去. 既然是要取差摸信号,共模的干扰一致就会别滤掉了。

网友:
易吸收噪声,易费钱

网友(2021-08-05):
伪电阻偏置的时候会不会共模建立时间很久???

网友(2024-04-06):
会不会存在漏电,导致电压传输有误差的问题呢?

网友(2024-05-28):
这种伪电阻受PVT影响大吧,能保证电阻值始终满足检测精度的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