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mos混频器转换增益仿真问题

楼主(2015-12-25):
仿真混频器转换增益,采用pss加pxf,固定本振频率,可以观察出射频变化时的转换增益。假如想要固定中频呢,射频和本振都同时变化,应该如何进行设置呢?

网友:
固定中频输出的功率?
厉害!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其实类似于零中频,就是想让射频和本振同时扫描,看电压转换增益,可以做到吗?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好像也不是零中频,总之就是让射频和本振同时扫描,固定中频输出比如20MHz,得到转换增益,这个是用在一种比较独特的接收机中,本振不是固定频率的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振可变,但那也是按照一定分频比,或者一些连续的信道出来的吧,没听说连续的频率。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想看这个混频器在不同本振频率下的性能,射频输入是宽带信号,本振变化的范围想要覆盖射频频带,也就是对射频和本振同时扫描,最好固定中频。现在不知道cadence该如何设置进行仿真,求大神指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Screenshot from 2015-12-25 17:21:40.png

网友:
你的曲线,描点描出来的吧。500M一个点。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论文的测试图,假如仿真的话可以连续得到吗?同时改变射频和中频,达到固定中频。难道仿真也要一个点一个点的设置观察吗?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行。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再看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2020-08-12):
可以将射频信号的频率设置为flo+fif,在hb中扫描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