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2015.01安装问题 【win8 系统】

楼主(2015-12-25):
哪位大神遇到过,破解最后一步,

楼主:
回复 楼主:

   无效的破解 怎么回事

网友:
破解文件license是否写对?里面要换成自己主机的名字以及MAC地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的是对的  可就是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个图吧,你的lic中的图,看一下。

网友(2016-08-13):
是不是以前装过其他版本?
我遇到过,其他版本卸载后,再安装,死活破解不成功
后来只得重装系统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