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运放进行高频高压信号的转换?

楼主(2015-12-25):
目前有个小项目,需要用运放接收一个高频高压(800V左右)的信号,将其转换为一个低电压信号,后设计电路进行此信号的测量,关键在于信号保真度要求比较高。这种方式可行吗?求大神指点

楼主:
自己顶T T

楼主:
再顶 求助啊T T

网友:
没问题啊,用运放搭个差分衰减,衰减到需要的大小就行,要把电阻的功率和耐压算好(建议采用多个电阻串并的方式),布板时注意一下电气间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啊!我准备用电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