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che

楼主(2015-12-26):
有没有具有flush功能的cache,当正常使用过程中,若突然满足某种条件,内存数据全部更新,cache中数据全部过期,必须flush,取数据只能从内存中取,并写回新数据给cache,有这种cache吗

网友:
cache就是这样工作的
   缓存之所以有效,主要是因为程序运行时对内存的访问呈现局部性(Locality)特征。这种局部性既包括空间局部性(Spatial Locality),也包括时间局部性(Temporal Locality)。有效利用这种局部性,缓存可以达到极高的命中率。
当cache没有没有命中,cache会通过以上两个局部性来增加命中率

参考链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CPU%E7%BC%93%E5%AD%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