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抑制偏置电路和BandGap中的低频噪声??

楼主(2015-12-26):
最近在做一个吉尔伯特单元的混频器,尾电流源偏置电路和BandGap中的低频噪声会通过上混频机制引入到输出端,影响很严重。请问各路大神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第一,提高Bandgap的PSRR,可以设计高PSRR的运放,或者通过一些反馈环路提高PSRR

网友:
电流镜偏置的gate上串并联rc滤波比较常用的方法

网友:
电流偏置RC滤波 看你有多少面积了  bandgap过来的电压偏置 如果有额外pin脚的话 建议片外接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