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ds看变容二级管的c-v曲线

楼主(2015-12-26):
请教一下大家:
  建变容二极管MA46H146的模型,下面这个是它的datasheet上给出的c-v曲线

下面是我在ADS中建的模型

怎么用ADS看C-V曲线呢?
因为和datasheet上的曲线对照才知模型建的是否准确

网友:
你要用parameter sweep去掃描Vbias,然後就會得到一組S11,然後繪圖時把S11的img轉成電容值就行了

网友(2016-05-06):
回复 楼主:
同学在么?我好像在跟你仿同一个电路图,能不能留下qq,交流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偏置电压扫参,计算z阻抗,编辑公式c=-1/(2*pi*fieq[0,0]*imag(Z11[0]))

网友:
我就回复一下,赚点信元

网友:
不管电阻电容还是电感都要用Z或者Y参数计算,关于随偏压变化的曲线一般都是频率点设定为单点,sweep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个单频点应该不是随便设置的吧,我看了一下,不同频率点下的c-v曲线也会有变化,请问怎么办

网友(2017-02-23):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公式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參考ADS的範例, SPIRAL_WRK裡面的parameter extraction equation 公式, 它是提取電感,
但你可以修改成提取電容

extraction equation

extraction equ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O(∩_∩)O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