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 的.bit文件里面ROM的数据修改问题

楼主(2015-12-27):
Xilinx FPGA 的.bit文件里面,ROM的数据是怎么存放的啊?
有办法通过vc做个小软件直接在bit文件中修改FPGA工程中ROM的数据么?

坐等回复

网友:
不能重新综合一下么

网友:
关于bit流文件是怎么组织的可以看一下芯片对应的配置手册,但是一般好像还是要重新编译一下,因为太细节的,如你要修改的rom数据到底放在什么地方了,不太容易能够对应上。

网友:
这种情况,估计是手边没有源代码,不能重新综合吧。。。没玩过可以hack FPGA rom的数据的情况,不过理论上说,从bit文件里面如果能分析出来ROM的位置的话,或许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更难的fpga的bit文件如果有完整性校验的话,那就更难实现了,你可以研究一下fpga的bit文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