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里面layout和emmodel这两个view有什么差别呢?

楼主(2015-12-27):
我按照书上的例子进行了一个低噪声放大器的仿真设计,过程中,需要在S端连接上两个短微带线作为电感提高稳定系数。我做好微带线,引出一个微带长度参数l,在LNA的设计图中对l的值进行参数扫描,在微带线的view是layout的时候,可以得到不同曲线的结果。然而在使用emmodel的view是,仿真出现问题中断了,似乎对emmodel不能参数扫描?
既然不能参数扫描,那么我就一个一个试吧,发现稳定系数曲线不随l变化。请问这是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