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数分频PLL 中sigma delta调制器问题

楼主(2015-12-27):
问问大牛,现在小数分频PLL中sigma-delta一般做多少位的,还有dither一般加多少位的呢?

网友:
新人路过帮顶。同问。希望有前辈指教。

网友:
根据你系统要求啊

网友:
搜搜复旦的博士论文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前辈指点。我去看看

网友:
我也想知道,求解。

网友:
dsm的位数取决于频率精度的需求,这是可以计算的。dither只见过加最后一位的

网友:
在word里敲的dither 1bit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哪本书讲的?或者哪个资料?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再问个问题,我们叠加的抖动就是0、1二值的(均值为0.5);还是-1,1二值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