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14.4加上CDC文件,编译后报如下错误,咋办啊?

楼主(2015-12-27):
设计中用的芯片是xc6slx16,想用chipscope观测,但是创建CDC文件编译时,报如下错误,请问高手怎么解决?

NGCBUILD done.
Loading CDC project D:\lg_20151225_guidang\cxv.cdc
Successfully read project D:\lg_20151225_guidang\cxv.cdc
copy D:\lg_20151225_guidang\main_cs.ngc => D:\lg_20151225_guidang\_ngo\main_cs_signalbrowser.ngo
Generating cores using CORE Generator.  Please be patient as this can take several minutes...
     Generating core 1 of 2 icon_pro.ngc...
FAILED.
<CoreGen>:ERROR:encore:175 - Project options (family='spartan6', device='xc6slx75t',
    Total CPU time to NGCBUILD completion:   3 secSee CoreGen Log D:\lg_20151225_guidang\_ngo\cs_icon_pro\coregen.log
ERROR:ChipScope: Unable to generate icon_pro.ngc
ERROR:ChipScope: Double-click the cxv.cdc icon in the sources window to edit and fix the CDC project.

网友:
回复 楼主:

   prob的信号线不存在了吧,你这个cdc估计是老的,重新综合之后,最好用图形界面检查一下,有没有哪个信号不存在了或者换名字了。

网友:
打开cdc看看,应该错误的地方有红色标注

网友:
先用最简单的一个信号试试,不要加太多信号,有些信号不是随便加的,另外资源是否够,实在不行,发工程文件估计还有人帮你调调,这个错误log没说清楚,只说cd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