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调谐滤波器设计请教

楼主(2015-12-27):
射频滤波器调谐,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小的插入损耗,不要求有很宽的调谐范围,工艺上容易实现的方法有哪些?请高手指教

楼主:
电路本身损耗不大,但是加入调谐期间变容管调谐后,差损有会变得很大,带宽就没法做窄,有办法吗?

网友(2016-03-13):
变容管首先要选择串联电阻小的

网友:
不是春无源?

网友:
你可以买一个K&L的来看看

网友(2016-05-15):
回复 网友A:

K&L是什么公司?

网友(2021-04-19):
请问您是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