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绘制中突然无法编辑

楼主(2015-12-28):
请教一个问题,最近用cadence绘制版图的时候,画到一半,然后所有图层都无法编辑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我按到什么键了呀?麻烦各位了!

楼主:
发现原因了,是图中的图层S选项没选,所以无法编辑,选上后就可以了,不过这个S选项就是控制可否编辑吗?
之前都没太留意这些选项。

网友:
LICENSE到期了?

回复 楼主:

网友:
感觉像是把图层锁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滴,然后找到那个选项就接触锁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