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ARM POP库的问题

楼主(2015-12-28):
小弟最近做一个项目,用到ARM POP的库,有几点疑问,前来求助大家:
   sc12mcpp140_cln28hpc_hpk_svt_c30_ff_cbest_min_0p99v_125c
1, 除了pmk,还看到有上面这个hpk的库,请问这个库用来做什么的?
2, 关于FET Corner,除了ff,ss还有ffg, ssg,请问它们与ff和ss有什么区别,那个'g'代表什么?
望不吝赐教!

楼主:
顶上去,求助

网友:
hpk High performance Kit

网友:
回复 楼主:

    HPK里应该包括了一些优化的单元,比如MBFF,datapath cell,或更细颗粒的cell驱动能力,可以给原有的设计一个10%以上的PPA提升。

    SSG是worst case+global varaition,做setup时在worst case corner下加上on-chip variation的悲观值,更悲观。

楼主(2016-02-16):
回复 网友A:

   刚看到,讲得很清楚,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