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的输出电容为何这么来定?

楼主(2015-12-28):
空载工作频率是2KHz,空载到满载的最大drop-out是0.25V,则输出电容:C=Tmax*Imax/Vdrop=0.5ms*0.2A/0.25V
1,这个Imax是怎么算出来的?平均值?最大值?
2,这个输出电容C的公式是怎么来的?是不是说,在重载情况下,负载电流都由输出电容提供,这样在一个周期内,由负载去抽电容上的电荷,抽了一个周期的的0.2A,于是电容电压降低0.25V,于是可以算出电容值。

网友:
电容的放电公式。高中物理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则来讲,一个处于CCM模式工作的DC-DC,负载端发生变化,环路会响应来补偿输出能量的变化,但是当处于轻载模式时,内部的环路已经 脱离了正常的工作区间,而是进入了一种轻载模式,此时一旦负载突然发生变化,从轻载模式进入重载模式需要一定的恢复时间,所以此时输出电容就起到了缓冲作用。就相当于从一个池子里,先把水供给给输出负载,给系统环路足够的响应时间。
    此时分析,就可以用电容的充放电公式来计算:dV=I*dt/C,实际上这个输出电容的计算也只是一个粗略的计算,这个值和许多因素有关:a. 负载尖峰(幅值和时间). b. 系统稳定性 c. 客户可以容纳的成本

楼主:
最大峰值电流是0.36A,减去所要承受的负载0.16A,那么剩余的0.2A都需要由电容来提供,如果在一个周期内都需要提供0.2A,那么0.25V=0.2A*T/C,就可以求出C了,事实上不可能一直需要提供0.2A,所以所算的的电容是最大的最保守的电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