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迁移率随温度变化特性是一个什么函数。

楼主(2015-12-28):
目标是想找到迁移率随温度的变化特性。

查到迁移率公式和平均散射时间有关,但是查不到平均散射时间温度特性。

网友(2017-07-13):
半导体的迁移率随温度的变化,主要决定于两种因素:一是晶格振动散射,二是电离杂质散射.
晶格振动散射将使迁移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下降(T的负二分之三次方关系);但电离杂质散射将使迁移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T的二分之三次方关系).
对于一般掺杂的半导体,迁移率在不很高的温度下即开始下降,这是由于晶格振动散射较早起作用的缘故;但是对于重掺杂半导体,迁移率将要到较高的温度时,晶格振动散射才开始起作用,因此也要在较高的温度时迁移率才开始下降,并因此重掺杂半导体迁移率的温度稳定性较好(但重掺杂半导体的迁移率绝对值较低)

网友:
u(T)=u0*(T/T0)^(-a) where a is close to 1.5

网友(2021-03-12):
二楼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