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关于preroute_standard_cells命令指定电网layer的问题

楼主(2015-12-28):
请教各位大大,初学者,还请多多赐教!
在做一个65nm的工艺,有7层金属。一般规划电源网络,应该都是top的金属层来做strap,M1来连接preroute_standard_cells。
然后再将M1禁止掉,进行routing。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工艺使用M5来连接preroute_standard_cells。我目前尝试用的命令是,

preroute_standard_cells -connect horizontal  -port_filter_mode off -cell_master_filter_mode off -cell_instance_filter_mode off -voltage_area_filter_mode off -fill_empty_rows -extend_to_boundaries_and_generate_pins-force_extend_to_boundaries_and_generate_pins -mode net -nets VDD VSS -route_pins_on_layer M5-h_layer M1就这个-route_pins_on_layer选项,如果我指定其他层(如M1),则ICCSearch for stdCells pins ...0 pins of std cells selected in the area不知道怎样指定到M1上去? 还有这个pins,我check_library,所有的pin都抽取到了的,而且用于抽取的gds里面,也都是放在M1_pin这一层的。不知道为什么ICC就只有在M5才检测到。望各位大大多多指教,一般这样的情况,在preroute_standard_cells就可以设置么?还是需要关联到Milkyway里面设置Wire Track?我现在做的这个库,在check Pin on Track里面,似乎有一些pin without on-track route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