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时floor函数报错

楼主(2015-12-28):
仿真环境:IC5141 集成hspice 2013
问题:生成的netlist中每个MOS都解释出了一个floor函数,仿真时提示floor函数未定义,floor函数是向下取整函数, man命令显示floor在math.h中定义了,GCC版本4.4.7,搞不懂为什么仿真跑不了。求助高手,感谢感谢!用spectre可以跑。

楼主: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不是所有的mos都会含有floor函数,而是带有参数传递的mos都会有floor函数。

网友:
floor函数不是hspice内建的函数, 所以可能仿不了. hspice有一个类似的向下取整数的函数int(x), 你可以试试在网表中自定义一个floor函数:
.param floor(x)=int(x)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提供的方法,我的这个问题是由于使用了参数传递,好在调用的此类子电路只有几个,所以每次仿真前就动手将floor函数手动计算出来再跑,影响的只有AS,AD几个变量,影响不大。
    您提供的这个方法我先去试一下,再来回复您。

网友(2020-10-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查到的int是向“0”取整,floor是向下取整,不完全等价。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