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峰值电流型的buck怎么确定斜坡补偿斜率?

楼主(2015-12-28):
1、很多论文说是斜坡补偿的斜率应该是电感电流下降斜率的0.5--1之间。可是论文上面推导的都是斜坡补偿是加在整个周期上面的,而我们做的是斜坡补偿是加在ton上面的,请问斜坡补偿的斜率还应该是电感电流下降斜率的0.5--1之间吗?
2、由于我们采用的是二次斜坡补偿,请问是看ton最后一点的斜率满足电感电流下降斜率的0.5--1倍还是应该怎么看?
谢谢各位大侠不惜赐教

楼主:
顶啊,求大侠解答啊

网友:
Vout/L * 0.75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斜坡补偿是加在ton上的,也是0.5--1倍吗?论文上面推导的是整个周期2、那是看翻转那个时刻的斜坡斜率吗?我用的是二次补偿

网友:
谐波补偿肯定是加在Ton上的,因为你要用Ton时刻来产生一个斩波,来确定Duty Cycle. 你好好想想谐波补偿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当Duty-cycle超过50%的时候,一个在IL上的deta IL会在下一个周期上发散,以此类推,就会出现Sub-hamonic的现象。这个如果你想量化,最好看一下Ridly的Current mode dc-dc model,这个文章最后会推导出Slop compensation对环路的影响。当然,按照经验,我们通常会选择Vout(max)/L * (0.5~1)这个值,这个值太小,可能因为分布的原因导致谐波补偿不够,如果太大,会让系统趋近于Voltage mode,会让系统变得迟钝。

楼主:
顶啊,大神请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所谓的二阶补偿是指分段补偿吧?如果是,那么你可以按照你理解,第一阶段可以用它对应的最高输出电压Vout/L*0.75,第二阶段依次类推。
    其实所有的控制模式都是控制半边的Ton,如果你约束Ton, 又约束Toff,那么又约束频率,这就相当于你要设计一个四条腿的凳子,四条腿不可能一般长,就会无法构成约束平衡。如果你只控制Ton的时间,又控制了频率,就等于把设计引入的误差靠Toff来调整了。不知道这么讲你能否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的解答。设计过程确实都是按照ton来设计的,可是看到论文里面推导斜坡补偿的斜率时候都是按照整个周期来推导的,所以就有点疑惑。感觉是不是应该m2/(m1+ma)<1来推导的?不知道这样推导对不对。
我加的是二次斜坡补偿,不是分段的。斜坡斜率应该是t=ton时刻的斜率和Vout/L来比较吗?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二次谐波你是做成了非线性的谐波对吧,类似于做成了一个抛物线的谐波补偿,不知道你是否这个是在学校里做的。如果是产品级,你需要注意一点,尽管这个仿真起来很美,一旦你的二次补偿波自身不稳定,或者出现周期性的不平稳,那么会体现在你的电感电流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就是抛物线,现在就是没有搞定。不知道该怎么去看满足电感电流下降的斜率的。大侠,我前面提到的问题你的答案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给你两个建议:你在这里搜索谐波补偿,有人是从几何关系得出了谐波补偿的定量分析。你一定要自己画一画谐波补偿的波形,这会帮助你直观的理解。
    另外,你一定要读一读Ridly的paper,关于电流模式下的模型,里面从小信号模型的角度对谐波补偿的作用做出了分析,然后你把最后得到的DC Gain, Pole, Zero几个表达式列出来,然后通过取不同的Slop compensation来分析对他们的影响,这样会帮助你设计。
    这些做完后再回头看你写的公式,首先告诉你,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谢谢你的好意。我自己写的那个也感觉有点问题啊。请问Ridly paper叫什么名字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给我个邮箱吧,我发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602411024@qq.com。另外是不是应该叫斜坡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