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ode in nwell and diode not in nwell 哪种好?

楼主(2015-12-28):
看到GF011 PAD 保护二极管都是在nwell 里面做PN结的, 二极管也有不在nwell 里面做的,直接做在PSUB上,这两种diode 有什么区别?在nwell 中对ESD 保护更好吗?请教大神~~

网友:
没有好不好,只有适不适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只要用法对了,哪种类型都可以吗?找了半天也没有个明确的结论,估计是都可以。现在回帖好慢,还要审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