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ode in nwell or diode in psub 哪种好?

楼主(2015-12-28):
看到有的工艺提供的PAD,里面二极管保护,用的diode 是在nwell 中生成PN结,一般的diode,也有不在NWELL 中的,这两种对ESD保护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吗?

网友:
pdio一般用来对地的ESD保护,ndio一般用来对电源的ESD保护吧

楼主:
哎,找了很多资料,也没有具体说说哪个好,我是说完全长在N阱中的,和完全在PSUB中的,反正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nwell/psub和n+/psub反向击穿电压不同,根据内部电路来选择哪种diode

网友:
nwell中的diode,肯定会有一个寄生的pnp,要保证任何情况下这个pnp不能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C:

psub-nwell diode有人用来做esd么?开什么玩笑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不是不导通,是beta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