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vco的功耗问题

楼主(2015-12-28):
小弟最近在做vco,想问下vco的功耗是看电流动态最大值,平均值,还是看直流功耗呢?一直搞不清楚这个问题,求解答啊

网友:
应该是工作起来后的平均值吧,譬如你有这样一个VCO,你测试时候看的不应该就只有电源的平均值吗?电流最大值测不到吧,直流功耗应该意义不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用clip,选择一段时间取平均。

网友:
我仿真的时候都是取稳定了之后一段时间内电流的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