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电路中 CCM DCM 转换逻辑如何实现

楼主(2015-12-28):
各位高手:

我们知道BUCK DCDC中 CCM 和 DCM 模式, 那么CCM DCM自由转换逻辑电路如何设计呢!
CCM 中上管 PMOS 和下管 NMOS 基本上是互补导通,至于要一个信号然后经过 deadzoom 电路得到不交叠时钟
来驱动 上管和下管。
DCM 中 上管和下管有同时关断的情况出现,那么这两种信号如何自由转换来控制驱动管呢?
这个问题困扰多时。其实对于做DCDC buck 的同学这个问题应该都遇到过,请有经验的同学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发个参考电路或者资料都可以!多谢了

网友:
dcm和ccm是一个逻辑吧,只是负载不同而已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M逻辑要上下两个管子同时关断的,和CCM控制信号不一样的,需要MUX选择一下,我理解啊,
这个选择的触发信号如何选择呢?这是我的问题。

网友:
自己先找本书看看吧

回复 楼主:

网友:
只要加一个控制信号即可,该信号反映NMOS是否有倒灌电流(以Buck为例)

网友:
CCM和DCM其实就是靠约束两个条件,1是电流峰值(Peak),1是在电流的波谷(Valey),当电流下降到0A上方关闭low side管。在这个条件上,你每个周期输送的能量就确定。如果输出的能量高于你输入的能量,那么你的电感电流整体肯定上移,就越发逼近PWM模式,当负载足够强,就完全进入了PWM模式。也就是你说的CCM模式。当负载比较轻时,如果输出能量少于你的输入能量,你的输出电压肯定会上升,如果你的输出电压上升,那么会导致什么结果?没错,你的ea的输出就会体现出来,你自己好好想想,利用这个信号,你是不是可以实现DCM.

网友:
加个过零检测的判断就好了, 检测sw的电压是否到gnd了,到gnd就把下管关断

网友:
正常环路就可以完成切换,楼主可以加一个防倒灌检测电路把下管关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