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系数怎么量化为整数

楼主(2015-12-28):
我用FDATOOL工具设计FIR滤波器的系数,但都是小数,怎么把它变成12位有符号整数

网友:
把结果乘以2^(11)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不是乘以12?还有我乘以N次方后还是小数,应该怎么变成整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错了,为什么不是乘以2^12

网友:
回复 楼主:

   round(x*2^11)
关于量化有多种量化方法,以前用altera的fir ip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可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是想问一下为什么不是乘以2^12,而是2^11,还有你说的那个fir ip在哪里可以找得到来看,可以给个链接吗,谢谢

楼主:
木有人了

楼主:
木有人回答

楼主:
还是木有

楼主:
唉,缺信源了

楼主:
拿自己的帖子灌水

楼主:
继续继续

网友(2016-02-02):
回复 楼主:

   1个符号位,11个数值位

网友(2016-04-12):
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可以直接看一下?

网友(2016-05-20):
表示范围
无符号+2^12
有符号±2^11;
不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对的

网友(2017-04-25):
为什么 没人回答

网友(2018-09-12):
没有人吗?撤了撤了

网友(2019-03-25):
matlab fdatool自带的功能可以对系数进行量化,最后转成16进制数

网友(2023-11-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是想问一下为什么不是乘以2^12,而是2^11,还有你说的那个fir ip在哪里可以找得到 ...

12bit,最高位是符号位,又你得到的系数是小数,所以可以定标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