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问题

楼主(2015-12-28):
请求帮助!calbire 如何怎样才能把两个不同类型的电容识别为一个呢? dracular 里面就是可以的。
比如电路只提供一个电容,但是版图这边要做成两个并联电容,且电容类型不同。

网友:
这个问题相当于问“calibre怎样才能把错误的结果识别为正确呢?”,一般这类的修改,可以是改cdf,改网表,改command  file等等。

网友:
比如电路只提供一个电容,但是版图这边要做成两个并联电容,且电容类型不同-------问下这样做的目的是啥?

回复 楼主:

网友:
估计是为了省面积,想做两种电容的叠加,但是前端又不想改电路(怕担责任或者不会)。

网友:
改 L 改 V 改 S
要改 V 要1點功夫了
讓V 辨識成 同一種
在關鍵 LAYER 用 OR 功能
應該能辦到

网友:
建议还是改线路的好。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真想改的话,我感觉可以值直接把电容EXCLUDE掉,不做LVS验证不就可以了,但是还是得确认一下设计上是可行的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