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偏置电流变成0了,输出能保持不变?

楼主(2015-12-28):
给ldo的提供偏置电流的模块关断了,ldo本身没有关断(但是偏置电流为0了),ldo的输出电压变化不大(提高1mv),这个时候这个ldo的输出还能用么?

网友:
我是有点怀疑你某些地方漏电了,起到了偏置电流的功能。其实这个靠仿真器很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不懂你的意思,是指给LDO提供偏置电流的基准源关闭了,然后LDO还可以工作?

楼主:
运放不起调节作用了,但是ldo的输出几乎保持不变~

网友:
建议你仿真dc operation point,然后全部都显示出来,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关键是你没有把问题表达清楚,没人能帮你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建议你仿真dc operation point,然后全部都显示出来,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关键是你没有把问题表达清楚 ...
引用 网友A:

工作点看了,偏置电流变为0了,但是运放的第一级和第二级还分别有200n和80n的电流,ldo输出变动很小(提高了1mv);问题是这个时候ldo还能用么?

网友A:
你抓张图上来吧,把所有的静态工作点都显示出来。

楼主:
你抓张图上来吧,把所有的静态工作点都显示出来。
引用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M25的管子没有关死,有漏电,Vgs>0.3V了,你可以看一下你下面的M14管Vgs已经达到0.7V了。怀疑你外面的使能信号是Floating造成的。哎,你最好显示一下它的静态工作点电流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你的M25的管子没有关死,有漏电,Vgs>0.3V了,你可以看一下你下面的M14管Vgs已经 ...
引用 网友A:

进入模块内的静态电流不知道什么原因显示不出来~PD信号本来就没起作用啊,只是偏置电流变成0了;从M4、M45、M5栅极为低,M2、M1栅极为高就能看出来~电流单独显示了(对应电路图上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