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在fpga上可以做task migration的多核结构(自少4核)

楼主(2015-12-28):
如题,每个核要可以动态调节运行频率(最好也可以动态调节电压),核与核之间要可以做task migration(实现一个任务迁移的算法)........之前想过几种方案:
一,4个microblaze连接,但是不知道它们之间怎么互连,也不确定microblaze能不能动态调节频率...
二,用一个microblaze控制4个dsp核(ise的ip generator里提供的核),但是不知道怎么把这4个核挂到microblaze总线上或者不用总线的其它方法...
三,用pc端控制fpga里的4个dsp核,这4个核该如何连接,pc端如何控制这四个核实现任务迁移算法...

急求各路大神解救······

网友:
在FPGA上调电压是不太可能,但是调频应该可以通过动态重配PLL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