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噪声问题

楼主(2015-12-28):
众位大神~有没有讲噪声分析方面比较好的书啊?小白一个,基础的最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读拉扎维关于噪声的那一章,好好读, Noise_analysis.pdf (199.22 KB , 下载次数: 44 ) 读完后,再用我给你的这篇paper好好读。把这篇paper读完后,你再好好的都拉扎维关于失调的那章,这时候你应该可以回答出来这二者的联系了。
    再回到cadence里面,针对一个运算放大器(可以是折叠共源共栅)进行Noise的优化,顺便看一下V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马上去看~学习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