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在做pcie,不知道怎么仿真IP核生成的例子

楼主(2015-12-28):
最近在做pcie,不知道怎么仿真IP核生成的PIO例子

网友:
http://www.eetop.cn/blog/1149070/viewspace-52189.html

网友:
pio例程不是带了tb吗,直接就能跑仿真,不用配置,但只能跑行为级仿真

网友:
我刚做这个 可以给你一些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869725671@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啊  不过我按照的手册来观察数据觉得不对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A:
谢谢,同求bitshiy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