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无法做DRC

楼主(2015-12-29):
在用calibre做版图的DRC过程中,遇到了以下的错误:ERROR: Specified primary cell mux is not located within the input layout database.

*** Calibre finished with Exit Code: 4 ***

研究了好久,把calibre的DRC选项中的东西研究了,更改路径什么的,都没有解决,所以在这里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各位朋友!

网友:
字面意思大概是,在你的输入的layout数据里面,没有你指定的要做验证的cell “mux”。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字面意思能看懂,但是我的路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呀,和以前的做法也没什么不同呢

网友:
那可咋办,估计是哪里犯低级错误了。一点儿一点儿查吧,先确定数据本身有没有问题,再检查pipo文件,再看有没有其他提示。

网友:
正解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你没看懂2楼的回复啊,路径错了,软件告诉你的是数据无法读取。现在的问题数据能读取,但是数据里面找不到叫“mux”的cell,看一下gds里面的
cellname和你填写的primary cell有没有完全一致咯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导出GDS数据看看log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LZ,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知道lz的解决米有呢??

网友:
实在找不出问题,可以看看各个cell的名字里有没有“.”的,曾经遇到过加“.”跑不出来的

网友:
我曾有一次也跑不出DRC的经历,具体提示什么不记得了,原因是离原点太远了。。。移到原点附近就好了

网友:
就是stream out 出错了,导出的gds里面没有这个mux cell

网友(2017-11-13):
文件名稱中,某一些字是不能出現的,比如說"-",一些可用的例子如"_"就沒有問題,我剛遇到,改cell 名稱就好了

网友(2018-01-31):
没有破解、

网友:
据无法读取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2019-04-22):
看你的cell name中是不是包含 . -这些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