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

楼主(2015-12-29):
请教高手,有一块小的纯数字电路没有时序要求,不通过综合 ,如何直接将schematic转换成.verilog,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在描述什么问题。请详细说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想把verilog转成schematic吧?简单综合一下呗。不然只能手画卡诺图了吧。

楼主:
是想把一块小的Schematic电路(纯数字)转成Verilog,进行PR(没有时序要求不用手画)。不想通过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