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检查不出这种错,请问是不是该设定什么

楼主(2015-12-29):
就是一个Nwell,同时打两个不接触的由M1到NW的过孔,然后表上不同的label,LVS是不报错的。是不是该设定什么地方啊,求助

网友:
要看lable标的dwing还是pin,如果标的pin是不会报的

网友:
学学嘻嘻,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dwing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label是分属性的,你在打label的时候可以看到相同层的label比如M1就有dwing属性的,还有pin属性的,选的时候要注意啦,只有pin属性的才算是节点,dwing是正常的图层,自己Q一下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
如果是用的calibre的话,去查看LVS report么,里面应该会写。
有些错误,不会显示在RVE里面,只会写在report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