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接触电阻和通孔电阻的单位为Ω/SE,请问SE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5-12-29):
请教一个问题,接触电阻和通孔电阻的单位为Ω/SE,请问SE是什么意思啊?英文全称是什么啊?有知道的大侠麻烦告诉我呀,谢谢!

楼主:
虚心求教啊,请求帮我解答呀

楼主:
自己搞清楚了,SE是square的意思,Foundry规定死了接触孔和通孔的尺寸,是方形的,为了与电阻的方阻值有所区别,就没有用Ω/□表示,而是用Ω/SE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