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0.25工艺参数常数

楼主(2015-12-29):
求!!!!在TSMC0.25um工艺中单位面积的栅氧化层电容Cox,晶体管的沟道内电子的平均迁移率Un,Up是多少?常数Cox,Up,Un常用值。。

在论坛上上看到解决的方法是看model文件,但是我没有看明白,本人在做毕业设计,第一次用0.25工艺,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TSMC0.25um工艺库.docx (100.67 KB , 下载次数: 47 )

工艺库我粘出来上传了

网友:
模型里面有tox, 可以用公式计算出Cox;
模型是BSIM3的, 可以查查BSIM3的手册看看迁移率是用什么参数表示的.

网友:
也可以参考Allen的教科书的第二版的附录B中有关从复杂模型提取level1模型参数的数值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有帮助,谢谢啦,还有一个问题是:         请问一下工艺库中NMOS DEVICES MODEL 中有MODEL nch.1/nch.2/nch.3/nch.3.1.....是什么意思啊?
         关于迁移率Up和Un还是没有解决,在BSIM3模型手册中关于迁移率的公式好复杂,我只是想用U这个常数,跨导参数K'(n/p)=Up/n*Cox
          是否可以用K'这个常数来得到U,另外在不同的工艺中BSIM3模型U是常数值是一样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nch.x (x=1,2....) 是根据MOS管W,L取值范围进行分段的模型, MOS不同的w,l 范围选不同的模型。
可以参考Allen的CMOS analog design教科书的第二版的附录B中有关从复杂模型提取level1模型参数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2019-04-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模型。一般工艺库随着尺寸的不同会有不同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