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脚本中常常出现exit 0 exit1退出 有何区别

楼主(2015-12-29):
如标题,,新手跪谢大神们

网友:
0和1是返回值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返回值的话,给脚本里面的哪个变量呢。正常退出,不正常退出这种解释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tcl脚本的返回值=最后一句command的返回值
tcl proc的返回值=return command接的值

proc 没有return语句的话,返回值=proc 最后一句command的返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