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图是Razavi书291页图,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尖峰出现在GX处呢?

楼主(2015-12-29):
如图是Razavi书291页图,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尖峰出现在GX处呢?

楼主:
我现在只有比较模糊的想法能想通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不能形成严谨的数学推导,有人能帮忙推导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
尖峰是因为相位裕度不够,求闭环增益的幅度值,就可以知道。拉扎维的P291有推导啊,公式(10.15)和(10.16)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考察GX处的Y/X,而不是考察极点处或者其他处的Y/X?

楼主:
这是Razavi293页左下角的一段话,为什么β=1是最坏的情况呢?

网友:
   你看环路增益的幅值  就是绝对值那玩意  β如果比1小的话增益是不是比β=1的时候小?而你希望的是增益尽快降到1,当然是β越小越好  结果你的反馈系数成了1 环路增益是最大的那种情况,这就是为什么β=1属于最坏的情况

网友:
写一个闭环传函,用工具plot一下便知   复数的东西,直观理解起来有点费劲(一下是我随便写的一个matlab plot)
C=1000;
A=10^-3;
x=C/A;
B=1/(1.1*x);
s=(0:10^-1:10^6);
%H=(1+A*s*i).*(1+B*s*i)./(C+(1+A*s*i).*(1+B*s*i));
H=C./(C+(1+A*s*i).*(1+B*s*i));
plot(s,abs(H))
hold on;

网友:
这是刚才的假设传函。A、B、C是常数
(以下是m文件)
C=1000;
A=10^-3;
x=C/A;
B=1/(1.1*x);
s=(0:10^-1:10^6);
%H=(1+A*s*i).*(1+B*s*i)./(C+(1+A*s*i).*(1+B*s*i));
H=C./(C+(1+A*s*i).*(1+B*s*i));
plot(s,abs(H))
hold 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片推倒有点小问题,可以忽略推倒过程  主要是plot一个波形看看 是不是GBW(C/A)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