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低温仿真怎么过?在线等,很急

楼主(2015-12-29):
我设计了射频前端电路,用cadence仿真的,温度是27度,可是在-45度和80度时候,仿真得到的增益和线性度差别很大。请问大家,怎么办。怎样才能过高低温仿真。

网友:
估计偏置电路的问题吧,主电路管子本身的性能肯定在这个范围内的变化,不会非常剧烈。你要把不同温度下的静态工作点print出来,对比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静态偏置电压我采用的是constant gm电路 ,但是输出电压不稳定,有很大的波动范围,我该怎么做,才能让电路性能稳定

网友:
你可以仿真看看gm是不是恒定的。估计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扫描了-45度  --80度。跨导是几乎是恒定的。但是输出电压在温度范围内,变化很大。受温度的影响很大

用带隙基准电路做偏置电压,是不是受温度的影响比较小???在线等。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恩用带隙基准做吧,看你需求,不一定是0温度系数。有时候会做稍微有一点正温度系数,或者负温度系数的。简单偏置一般是不太靠谱的。呵呵这个偏置做好了也有很多专利和文章可以出,不要只看重射频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正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