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测量铝板厚度的非接触式测厚系统有哪些?

楼主(2015-12-29):
测量铝板厚度的非接触式测厚系统有哪些?

网友:
测量方案:
将两台ZLDS113固定在机械的装置上,保证两台ZLDS113在一个平面内,让其测量的为同一个点,这样可以使被测物测量得道的是同一个的点,这样测出来的厚度更为精准。基于ZLDS113的测量铝板厚度系统。它本身内置一个测厚的功能,无需后期制作软件处理,即只需做好机械的固定支架,便可以测量厚度,简单测量出厚度值。
Zlds113进行冶金行业中测量铝板厚度。真尚有zlds11x系列激光位移传感器是一种采用高精度"三角法"测距原理的激光位移传感器。最高的测量分辨率可达1um,测量线性度为3um。ZLDS113用于测量铝板厚度,镀锌板,硅钢片等薄板的厚度检测,精度高,稳定性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