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普通的一维传感器怎么做到一个微观形貌扫描?

楼主(2015-12-29):
普通的一维传感器怎么做到一个微观形貌扫描?

网友:
ZLDS10X系列品牌激光位移传感器具有数字集成一体化结构及众多高性能指标:0.01%高分辨率,0.1%高线性度,180KHz高响应、IP67高防护等级和可同步等。同时,它的工作温度范围宽,特别适合工业环境下的高精度应用。
各型号特点:
ZLDS100:0.01%高分辨率,0.1%高线性度,180KHz高响应,可订制各种尺寸,可适应各种恶劣环境。
ZLDS101:0.01%高分辨率,0.1%高线性度,2.5米大量程,可进行远距离测量。
ZLDS102:0.02%高分辨率,0.1%高线性度,低成本。
提供了在计算机上运行附带的传感器软件。该软件提供简单的数据读取、显示以及传感器参数设置功能。
提供了一个传感器开发库(目前仅支持Windows),以DLL形式提供,封装底层串口通讯协议细节,提供简单易用的编程接口,便于开发人员快速进行应用软件的开发。
产品除标准系列外,还可根据用户的特殊需要定制。如果您不了解产品性能是否能满足您的需要,您可申请样品试用,我们帮您解决试验过程中的问题,直到您满意为止。我公司也可帮您用这种位移传感器组成测量系统,如零件尺寸、轮廓、厚度等测量系统的软硬件集成。

应用领域

广泛用于火车轮轮缘轮廓测量、平整度测量。也可用于非接触测量位移、三维尺寸、厚度、物体形变、振动、分拣及玻璃表面测量等。